/ 3 页
对地阻值测试主要测哪几个点?

楼主(2014-03-18):
测机器是否短路,把万用表调到
二极管
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测各个点,看是否短路。但是,关键测试点有哪些呢?望高手指点。
测试点

网友:
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A:
高手们都不肯赐教啊。

网友:
这些东西各种型号应该不通用把,

网友:
板上的各个电感,我只知道这些

网友B:
一些关键点书上有,自己看

网友(2014-04-23):
高手不会解答的,这是人家的经验……
反对楼主:
3.0
反对楼主:
呵呵,多問幾次。打動高手,我們教你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啊额 知道啊

网友C:
如果是主板的话,没记错的话是三个点,1.电源插座的对地阻值。2.DS处。3.1117的2脚和PCIA14的阻值。
未来无限
场管的,DS 极
详情
jjhui0
请问一下DS处是什么地方?
详情

网友:
首先判断是大短路还是微短,基本只有上了可调电源就知道了

网友:
大短是公共点短,找到pwm电路任意上管D极打值

网友:
微短是后级电路短了,待机偏高说明待机电路存在微短

网友:
有些微短在触发之后,需要清楚时序和打值

网友:
首先地线要找好

网友:
对地阻值有很多东西 ,你说的是元器件的还是主板?

网友:
板上的各个电感

网友D:
论坛里有个图上面写的很清楚。。
蕪訫╋━—少年
请问是哪个图 求指点 谢谢
详情

网友(2014-07-18):
引用 网友A:
高手们都不肯赐教啊。

一季度過去,对地阻值测试 學會嗎?

网友:
书上面是有的,本论坛也有部分帖子有的

网友:
测量各电压的电感处就可以,以及转化后的电压

网友E:
什么主板都一样首先,电感得测吧,公共点也得测。其次usb口,可以快速锁定问题。还有vga借口1脚2脚3脚,组织一般在120左右,可快速锁定显卡问题。。。还有很多很多了!靠你慢慢积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主板都一样首先,电感得测吧,公共点也得测。其次usb口,可以快速锁定问题。还有vga借口1脚2脚3脚,组 ...

能解释一下VGA测试的具体阻值和代表的问题么?我有块主板,跑吗就是显示显卡有问题,是独立显卡,显卡已换好几块,在别的主板正常,这块板就是不亮机,而且报警显卡问题后,还能正确跑吗完成,真是不能理解。原主板显卡附近有2个鼓包电容已换,目测没有断线或异常元件。

网友:
你傻啊,电视天天做广告,是这么说来着“步步高万用表,哪里不懂点哪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有个图上面写的很清楚。。

请问是哪个图  求指点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是哪个图  求指点  谢谢

你好可以发个链接吗 请问哪个图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台式测电源插座的各个对地阻值,CPU场管的上管D极和下管的S级,PCI A14。笔记本的话就测主板上各个电感

网友:
你们都看的什么书灬 我都没买什么教材灬谁介绍几本基础的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些关键点书上有,自己看

什么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主板的话,没记错的话是三个点,1.电源插座的对地阻值。2.DS处。3.1117的2脚和PCIA14的阻值。

请问一下DS处是什么地方?

网友:
5v和12v电源接口;PCI14和1117是测南桥的,应该在80以上;内存地址线测得是北桥,应该都一样。不同代的内存槽地址线也不同。每个mos管D极对地阻值;mos管阻值,在主板上电压有所拉低。

网友:
各路供电电感,电容、MOS管,等

网友:
新手学习中,赚点分

网友:
拿起万用表就各种晕 新手求教了

网友G(2014-10-06):
引用 网友E:
什么主板都一样首先,电感得测吧,公共点也得测。其次usb口,可以快速锁定问题。还有vga借口1脚2脚3脚,组 ...

靠!都没人告诉,让我i们积累个屁!!!就想大学刚毕业去找工作,都不要我们,说“得要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made!都不要我们,我们哪来的3年相关工作经验?!都不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积累?!你直接说“得靠自己慢慢琢磨”得了!!!!

网友:
一般是各供电对地打阻值,主要测量点是电感和滤波电容正极;再是数据、地址线对地打阻值,要借助于阻值卡;USB接口;VGA接口等各种接口及CPU假负载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主板的话,没记错的话是三个点,1.电源插座的对地阻值。2.DS处。3.1117的2脚和PCIA14的阻值。

场管的,DS 极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靠!都没人告诉,让我i们积累个屁!!!就想大学刚毕业去找工作,都不要我们,说“得要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 ...

等着别人告诉你?我嚼碎了喂你吧。。。大少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着别人告诉你?我嚼碎了喂你吧。。。大少爷!

我说的是指引,引导。老手们怎么也不说,嘴闭的严严的,我们摸不到头脑

网友:
其实我也不懂希望大神发篇这样为新手解惑

网友:
只知道笔记本是电感

网友(2014-12-22):
看维修需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