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GA-M61PME-S2不跑码一例

楼主(2014-03-18):
主板型号:GA-M61PME-S2
故障现象:有复位不跑码
量内存供电1.8V正常
内存负载供电0.9V正常
VDDA2.5V只有0.2V,正常是2.5V,技嘉主板都是1117产生
察看VDDA2.5V只接了个滤波电容然后直接过电感到CPU座去了
VDDA2.5的对地值为0,摘下EC40这颗小电容量得它已经短路了
换 个电容后主板正常跑码
接显示器一测正常亮机
结论:VDDA2.5V的滤波电容短路,造成主板不跑码
高清无码的PDF GA-M61PME-S2

网友A:
版主为什么换电容也发。。。。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换电容容易,知道这个电容坏就不容易了

网友:
这个vdda 是cpu正常工作的条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 不知道VDDA2.5V是什么电压 能明白的告诉我一下吗   谢谢

CPU锁相环供电,没有这个电压,时序不能完成,更不能产生VCORE电压

网友:
换什么不重要,关键是有技术含量就行!
换的东西越小、越不值钱,技术含量越高,这个故障如果是你,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为什么换电容也发。。。。

你修的出来啊?你肯定去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为什么换电容也发。。。。

这个位置的电容很少短路的呀

网友:
收里有块不跑码,CPU电压都正常,会去看看是不是也是这个毛病,谢谢了

网友:
是很少短,目前为止一个也没遇到过

网友:
高清无码的PDF

别算我灌水,这句话很有意思。

网友:
这个电压不正常一般不是CPU没电压的么?如果CPU供电不正常怎么会复位?不懂

网友C:
哪图的电容一看就是有孩子了,为什么不先换,还要去测量半天。。。。。。

网友:
看线路图EC40是接地的吗?接地短路也这么严重?

网友(2014-07-22):
是呀,还没见过有码的PDF,有人见过吗???????

网友(2014-03-19):
学习无止尽

网友(点评):
严禁灌水。下次扣分了

网友:
是我早干桥了  今天又学了一招

网友:
楼主真的胆大心细,这个都被你找到了,下次我也注意这点了!

网友:
果然清晰详细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很好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干桥好的,没碰过你这种情况。

网友B:
我是新手 不知道VDDA2.5V是什么电压 能明白的告诉我一下吗   谢谢

我们简称六小供电之一。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 不知道VDDA2.5V是什么电压 能明白的告诉我一下吗   谢谢

我也有同感

网友:
为什么会知知道去测VDDA 2.5V,这个电容所造成的原因应是风扇热干涸造成短路,为什么会测VDDA呢?

网友:
这个是CPU2.5V是会

网友:
“VDDA”,这个电压是一个在cpu中被用在时钟增大器环路,这也叫做相同步环路,这个电压可根据选择被转换为“cpu vdda电压”和cpu pll 电压,并且只在高端主板中有这个选项

这是电压倍增器的时钟电路采用中央处理器内,也称为锁(锁相环)。透过这个电压可以改变选项,如“CPU VDDA电压”和“CPU频率电压”,通常只有高档主机板有这样的选择。

网友:
这个2.5V是做什么用的,是cpu工作条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图的电容一看就是有孩子了,为什么不先换,还要去测量半天。。。。。。

外观没问题

网友:
你拍哪图一看就是鼓了呀,是你的相机问题????????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这个地方短路

网友:
修台板,我就是一个白痴

网友:
啥时候能像楼主这样分析的这么彻底明了啊……

网友:
LZ人才,换成是我,技嘉的板子,不跑码,首先就去刷BIOS了,技嘉的通病。

网友D:
不懂拒绝  你是郴州的??

网友:
修主板下手定位要准,不然是修不了的

网友:
今天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个用假负载可以测量,用表笔跑线可以找到从哪里产生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查找各项电压也很准确 一看就知道是老手 要是我 估计都找不到VDDA这个电压的测试点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懂拒绝  你是郴州的??

是的,如假包换

网友:
现在在郴州开店     那边行情怎么样?

网友:
樓主很細心~不然大部份都直接弄橋了.

网友:
不愧是精华   好东西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楼主果然够 细心,一般都去做桥了

网友:
请问这个2.5V和复位有什么联系啊。?2.5是给谁供电的?

网友:
电容也那么容易坏啊,领教了!

网友:
在我手里 它又废了,路过学习了

网友:
楼量的图纸还是真多啊·

网友:
LZ,VDDA2.5在intel板上是什么作用?不是说AMD主板CPU的一个供电吗?

网友:
要是没图纸的话 又要跑线路
有图有真相啊
又学习了一招
谢谢分享。

网友:
小电容短路了导致电压不出来

网友:
看线路图EC40是接地的吗?接地短路也这么严重?
neco
所为的接地短路可以理解成VDDA2.5V与主板接地负极测试点阻值串路相通,接地短路一般都会产生瞬间大电流烧毁元器件。
详情
neco
EC40负极是接地的,本身短路的话,应该是正负极直接相通了,这里VDDA2.5的对地值为0,Q41本身损坏也会造成,可以用手术刀断开本身2脚与与EC40相连的线路判断故障。
详情

网友:
目前为止一个也没遇到过

网友:
修主板,能找到电阻电容三极管坏的,真的到达了一定得境界。

网友:
我技术不好 基本没修到电容短路的

网友:
刚才在其实地方下了一个不能用,坑货

网友:
内存负载供电0.9V正常 什么意思啊!不懂

网友:
精华啊 谢谢楼主了

网友:
帖子挺好,我只想说。。。楼主。。你表笔拿反了。。。

网友:
看来这个板子还不错,VDDA电压还有个1117,楼主赚到了,这个电容一百个里面有一个坏的就算不错了

网友:
这个问题修好了不错 , 一般有复位不跑马 的 真的是一大难点 ,,,现在新主板也会出现电容短路现象

网友:
这倒是还没遇到过呢 学习了

网友:
VDDA2.5,以后得注意测这个电压了

网友:
新手问一下这个是AMD的CPU吗?只有AMD才有VDDA吗?

网友:
学无止境啊

网友:
版主很细心 值得学习

网友:
VDDA电压都没有,还有复位吗???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
学习到了 高清无码教育图片。。

网友:
都是先查供电

网友:
这个应该是AMD独有的电压,看楼主能这么快就查出故障,的确是功夫不错!

网友:
哈哈刚好我有一块板子和你的型号一样的,又学了一招。

网友:
万能的神啊

网友:
非常不错的教程、谢谢

网友:
VDDA 2.5V是什麽的电压 那四个角的元件是?
neco
AMD芯片组主板CPU的工作组电压之一。
详情

网友:
修板要有清晰的维修思路。

网友:
浪费了我五分啊, 我还以为是主板的图纸呢,

网友:
还是不太懂啊,怎么找到那的,只知道复位灯亮是电压不对造成的,还是

网友:
xixin细心地人。。。。。。。

网友(2014-07-22):
表扬表扬,值得新手学习。

网友:
问问那个是什么电压的呢。 VTT吗

网友(2014-10-07):
引用 网友E:
是的,缺少VDDA电压CPU就无法产生核心供电。

貌似只有AMD才需要VDDA这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这个VDDA 2.5V电压也是AMD主板开机触发后产生的。

这个电压偏低会导致4秒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40负极是接地的,本身短路的话,应该是正负极直接相通了,这里VDDA2.5的对地值为0,Q41本身损坏也会造 ...

别的没有零件,只这一个电容,焊下更省事儿

网友:
思路清晰,VDDA只有AMD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