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接上VGA线,提示检查信号线!

楼主(2014-03-18):
显示器接上VGA线,不显示,提示检查信号线!请教思路。谢谢!

网友:
测试信号侦测脚(5脚,也可能是9脚,各厂家定义有差别)信号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当然,首先还是要检查VGA线是否中间有断线,针脚是否有问题,联接是否可靠了,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首先还是要检查VGA线是否中间有断线,针脚是否有问题,联接是否可靠了,等等

vga线换过,笔记本和台式机信号源都度过。换你说的测了下各脚电压,1:0.09   2:0.28   3:0.40   4:0
5:0  6:0   7:0  8:0   9:4.78  10:0   11:0   12:3.56   13:3.98   14:4.42   15:3.55 .接的是DELL  D620的笔记本我可以确认已经侦测到信号输入。因为笔记本会跳一下。

网友:
驱动板坏的概率很高

网友C:
行场同步脉冲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行场同步脉冲信号,

HS 3.98   VS4.42值正常吗?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长城的程序问题多

网友:
先看看VGA和DVI模式的切换,驱动板的接口电路也会引起这样的现象,看看13,14行场的对地值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vga线换过,笔记本和台式机信号源都度过。换你说的测了下各脚电压,1:0.09   2:0.28   3:0.40   4:0
5 ...

哦,简单办法就是换个万能驱动板试一下再看喽

网友D:
显示器什么型号呢。驱动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示器什么型号呢。驱动板问题

好像是程序问题,我把24C08拆下来也是显示检查信号线,最后换了个万能驱动板了。

网友:
测量接口旁边的二极管。如果没有问题。就要更新程序了。

网友:
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
新人求解啊 ,

网友(2014-07-18):
驱动板问题.换一个

网友:
再查下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程序 最好刷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