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d,不开机不加电通病维修

楼主(2014-03-18):
华硕a40d,按开关,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要按好多下,才偶尔能开机一次。不开机的时候,不加电,电流显示0.03A。
查论坛,发现原来是南桥供电芯片pj8200坏,从华硕废板里拆下相近型号的芯片,代换成功。发帖留念,也感谢论坛朋友的帮助。

标签上面的16脚四方芯片,其实在台式主板,CPU供电里,也有很多这样的供电小芯片。

网友:
这个貌似不是这的问题吧  是上面的电容  加热就开机的  希望不要返修

网友:
你就等着这机子回来吧、你跟本就没有找到问题、是有通病、但不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
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对的,这种机器一般的通病不是这个芯片,而是电容滤波的问题。

网友:
第一次能回复,感觉好爽,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过来看看而已

网友:
到底是不是芯片的问题呀  好像是电容

网友:
这个真不是这个问题,最好弄一下待机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