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AMD的芯片组单独的BIOS应不应该有波形?

楼主(2014-03-18):
6535B 板号6050A2150101-MB-A04

上电0.8左右来回跳,此机只有一个BIOS在CPU旁边,示波器测1 2 5 6 都没有波形

根据以往的经验,觉得不正常,刷了几个还是不行,本体换了一个还是没波形。找到的BIOS板号是A03,我这个板号是A04,大神们这BIOS没波形正常吗,下的 板号A03图纸,不通用,没办法只能来论坛求助, 这两天遇到的板子都是不跑吗的,修的头疼!

网友:
路过顶一下

laoluo2013 -2 灌水还要灌两次你

网友:
还没用到示波器

网友:
坐等大神来讲解

网友A:
按道理来说触发后BIOS的1256脚都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来说触发后BIOS的1256脚都有波形

BIOS不是跟SB EC在一起,在CPU坐的旁边,没图纸   第一次问这种问题

网友:
同意 楼主,最近修的机器差不多,都是难搞的,啥情况啊

网友:
工作条件满足了才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