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4-03-18):
一台E40,拿过来的时候就不显示,检查了有点轻微进水,后来更换了几个元件就亮了,但是测试的时候发现,开了半小时左右会掉电,温度正常,散热架也换了,还是不行,还有风扇好像一直在转,不知道怎么回事

补充内容 (2014-3-21 14:05):
已经解决了,是BIOS问题

网友:
九叔 -5 严禁灌水

网友:
再查查看有没腐蚀断线吧

网友A:
刷BIOS  就会解决  遇到过

网友:
我这里也是有一台,风扇不停的转,刷了bIOS没号

网友:
散热器的问题

网友:
温度多少高不高啊

网友:
改个常转试试看  不行的话换个CPU

网友:
注意进水周围相关连的地方,很有可能元件变异!

网友:
一看就是EC有问题

网友:
论坛有这个BIOS,刷了就好

网友:
看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隐线在动其他地方

网友:
E40就是问题多

网友:
注意进水周围原件

网友:
换个u试试,bios也有可能

网友:
先看看进水的周围!再看下南桥!E40南桥很脆弱!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个 一直到现在还没好  我的是开机10秒就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就会解决  遇到过

你有BIOS吗,支持一下

网友:
散热器已经换过了,请看清楚再发表意见

网友B:
我碰到过刷BIOS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刷BIOS ,可以的

请问是哪个BIOS,你有吗,可以分享下吗,谢谢

网友:
南桥ECBIOS一起刷,会好的,不好是BIOS没有刷对

网友:
BIOS论坛找,以前是在论坛找的,没有保存下来

网友:
这机子一堆的问题,掉电是每次都半个小时吗?

网友:
E40主bios,换试下

网友:
E40换个显卡板都变形了,郁闷,

网友:
多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重新刷了BIOS就OK了,论坛有专门解决风扇狂转的BIOS

网友:
这款机器 有好多都是 散热片 坏 出问题的

网友:
CPU的供电电容出了问题吧,可以试下

网友:
这么奇怪刷BIOS就可以了,真想不通。E40问题真多

网友C:
楼主把刷好的那个BIOS分享一下呗

网友:
刷一下BIOS就好了

网友:
印象中听说过EC和南桥的BIOS是通用的

网友:
两个BIOS不一样吧、????

网友:
楼主,这个机我搞过,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先换个BIOS芯片。PCH的BIOS芯片再刷。
不行的话就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刷好的那个BIOS分享一下呗

论坛里有,搜一下就行了

网友:
刷BIOS吧,刷了再看看。

网友:
这就是BIOS呀  我遇见过.多刷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