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修DELL 1464充电电路,充电芯片

楼主(2014-03-18):
机型:戴尔DELL INSPIRON 1464
版号:UM3
故障:不充电
此机原始故障为用电池不开机,单用适配器正常,更换全新电池开机正常,但是进系统发现不能充电!
确定是主板充电电路故障,拆机维修,首先根据图纸找到充电芯片MAX8731A,如下图

根据芯片工作原理,首先测试芯片22PIN DCIN电压输入为19V正常,再测2PIN电源输入检测脚ACIN,发现电压只有1.5V偏低,正常应该为2.2V左右,其次测芯片的21PIN线性稳压输出LDO发现没有电压,此脚正常输出5V为芯片自身供电,随后又测了芯片的13脚ACOK没有电压。此ACOK为电源正常的检测信号,正常应该为3.3V,是由LDO经过2个电阻分压的来的,测电阻和相关元件正常,也没有短路,由以上几点可以确定是MAX8731内部损坏导致不充电,迅速从料板上拆了个MAX8731换上去,用稳压电源通电测试,有充电电流。装机进系统检测,充电正常,问题解决,此机由优本修论坛许言锋工程师维修,前后不超过15分钟,只要搞清楚电路工作原理,笔记本维修也就没有那么难了!

网友A:
笔记本有充电芯片的吗

网友:
MAX8731A确实是充电芯片

网友:
这个维修也太速度了

网友B(2014-07-18):
笔记本充电电路涉及的部分很多,只是芯片有问题比较常见,但是也有EC和南桥坏引起不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充电电路涉及的部分很多,只是芯片有问题比较常见,但是也有EC和南桥坏引起不充电的。

呵呵   有可能啊。。。。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2015-01-20):
我有个华硕 不充电 换完充电新片还是不行   蒙圈了

网友(2015-05-03):
我按照版主的给的芯片参数已经修复了一台DELL1464不充电的故障,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拔出电源,不拔出电池的话,充电灯常亮,这个怎么修

网友(2015-06-11):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有充电芯片的吗

肯定有了  没有怎么充电  保护隔离电路的就是了

网友(2016-09-28):
acin测量得19v

网友:
acin不是19v

网友C(2016-11-07):
请教个问题,遇到一个戴尔充电模块进水腐蚀严重吊脚,现在电池开机适配器不开机,怎么从电池接口飞线到适配器开机?电池以后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个问题,遇到一个戴尔充电模块进水腐蚀严重吊脚,现在电池开机适配器不开机,怎么从电池接口飞线到适配 ...

是不是这个机器检测不到电池开不了机?

网友D(2017-04-19):
我的BQ735充电芯片不充电有人知道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BQ735充电芯片不充电有人知道修吗?

具体是bqxxx什么型号啊,把型号说完整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