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转载:解析夜视监控探头 红外灯质量识别方法

楼主(2014-03-18):
红外灯正芯和散芯的区分

所以红外灯的质量的辨别就显得非常重要。根多年生产红外灯的经验,将一些简单的鉴别方法在此谈谈,仅供大家参考。

一、正芯和散芯的区分

灯芯选用正芯还是散芯决定着红外灯的质量,二者之间的价格也非常悬殊,甚至相差五倍以上,这也是市场上红外灯价格三六九等的一个重要原因。摄像机对发光光谱在850纳米的灯最敏感,即有红爆的红外管,这个频段的红外灯管也是价格最贵的。将红外灯的灯板取下,再找一只可调的稳压电源。在光线较暗的环境下,先将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调至红外灯的额定工作电压,连接红外灯,此时红外灯正常工作,然后逐渐调低电压至灯管熄灭,看灯管的发光程度是否一致,如果在此过程中灯板上所有的灯管发光一样,则说明灯管用的是正芯;如果有的灯稍亮有的灯稍暗,那么灯芯的质量就让人怀疑了。另外还有一种方法测量法。在红外灯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测量每个灯管的工作电压。目前市场上的LED红外灯大多数用的是小功率灯管,芯片多为12MIL或者14MIL[1密耳(mil)=0.0254毫米(mm)],每只灯管正常的工作电压是1.5V左右。

用一数字万用表,量程开关打至2V档,测量每一个灯管的工作电压,若是正芯管,每一个灯管的工作电压的误差值在0.03V以内,若大于这个数值,特别是普遍较大时就说明这批灯管绝非正芯。这种方法对940纳米的红外灯同样适用。

正芯灯管的优点是工作稳定,新时一样新,老时一样老,工作上三五年以后再看灯板上的灯,他们发光也非常一致。如果是嫌照度低,适当调整工作电流即可使其恢复青春。散芯灯管就不一样了,工作半年以后灯板上有的灯亮有的灯暗,一年以内不出故障就是万幸了。即便是换掉坏管子,不长时间后仍然出故障,因为整体质量太差了。

二、灯芯芯片大小的区分

正规的方法是用化学溶剂将胶体溶解后测量灯芯的大小。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即使你可以溶解胶体也无法测量出准确数据,因为我们没有那么精确的测量工具[1密耳(mil)=0.0254毫米(mm)]。通常是看工作电流。一般来说12MIL的灯管最大工作电流不超过60毫安,14MIL的不超过70毫安。但是现在由于市场等等因素,有些一体机的12MIL的灯工作电流做到了80毫安。这个方法又不确定了。但是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参考,就是工作电流大的芯片可能就大,但是电流大了寿命就短了。比如12MIL的灯工作电流做到了80毫安,那么它的寿命最多也就是2年。你知道这个,手头上多备些灯板就可以了,反正换一次灯板挣一次钱,销售及工程都有赚,大家皆大欢喜。

三、看工艺

看工艺就像看一个人一样,如果一个人穿着邋里邋遢,很难相信他的工作会认真(当然陈景润先生那样的除外)。工艺的好坏一定程度上说明产品的质量,特别是焊接工艺。灯管焊接时间要求小于1.5秒,焊接时间过长会直接影响到灯管的寿命。这一点我们在试验过程中已得到认定。

红外灯排列方式与寿命有关?

四、其他方面

从工作电压看红外灯的稳定性。

仔细观察灯板我们不难发现灯板上若干个灯管串联为一组,然后这若干组再并联,从而构成整个灯板线路。每组灯管中如果有一个灯管出现问题,那么这一组灯就会不亮。目前市场上大多数灯板的工作电压是12V,有些是24V。12V的灯多为6至7只灯管串联为一组,24V的则为14只或者15只为一组串联。同样是一只灯管有故障,电压高的不工作的灯管数量远大于电压低的灯。就是说工作电压低的灯稳定性要高一些。

红外线灯的质量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除了LED红外二极管外就是供电电源了。红外线灯绝大多数安装在高处,一旦出现问题工程商首先拾麻烦,然后工程商再找销售商,销售商再找厂家;本来销售商的利润就低,再来回地接货发货,到最后这一个灯不一定赚钱还有可能赔钱。所以电源的质量至关重要!

五、关于阵列式红外灯

阵列式红外灯其实就是将若干个红外LED芯片集中在一片基板上,其内部线路与普通的LED红外灯一样。选购阵列式红外灯一定注意其散热措施。好质量的阵列式红外灯的后背都有一个厚厚的散热片,而且阵列式基板与散热片之间还涂有导热硅脂,以便于散热。

阵列式红外灯有体积小重量轻等优点,但也有它的缺点,由于其内部同样是采取先串联后并联线路,一旦有一个芯片损坏就会导致一组灯不工作,同时无法更换这个损坏的芯片。

如果损坏的组数多了的话就只得更换整个基板了,维护成本相对较高。

六.关于大功率红外灯

大功率红外灯(食人鱼封装)最注重的就是散热,灯板用铝基板,且通过螺丝与机壳连接,通过外壳散热。另外多内置风机,通过强制风冷增加灯板与外壳的热交换。如果是用普通的线路板,可以断定这个灯板的质量肯定不高,而且寿命也肯定不长。

七.关于红外灯的寿命

厂家一般标称红外灯的寿命为25000小时。实际寿命与灯的生产工艺、线路设计、电源质量及工作环境等等都有关系。

网友:
希望可以在论坛学到更多的安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