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帮忙 DV7 la-4082p不触发

楼主(2014-03-18):
3v 5v有  说说EC926QF CO   供电vcc AVCC 每个脚都有3.3V 时钟 晶振 一个脚是1.64 一个脚是1.28 有压差  复位ECRST 3.3v ACIN 3V       LID 3v  RSMRST没电 PWRBTN_OUT#这个脚有3.3V 不跳变 EC换了3个这个脚就是不跳变  求大神看还有什么脚需要查

网友:
自己楼梯一个先

网友:
补充一下 bios 也刷了2个  准备刷第3个中

网友:
难道没有直接拉低PWRBTN试试?还有你的pwrbtn_out好像是EC给南桥的  开关给EC的呢

网友:
南桥待机看下

网友:
可以看看 RSMRST有没有别拉低,或断线,要是没有就分析下  RSMRST 产生的原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pwrbtn怎么会是3.3呢。楼主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