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秒杀song 版号mbx-224 花屏 换屏无字符 不要盲目的杀显卡没有技术含量

楼主(2014-03-18):
新手看看 老鸟莫喷 接到机器的时候开机花屏 马上换了张屏不花了但是还是没有字符   然后马上拆机 打显卡旁边的电感发现l85无穷大换之ok L85是给显卡供电的具体的是哪个模块不清楚  因为该机没有图纸

wxf
这个机器有图纸的吧

网友:
你换的应该是哪个电感不是显卡吧?

网友:
这应就是显卡的供电了。有修过一台类似的。灰屏。是电感断线了

网友:
很好,没有盲目弄显卡

网友A:
老屏花,新屏没字符。换电感后老屏正常?

网友:
另外 显卡周围大概量那几种 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屏花,新屏没字符。换电感后老屏正常?

是的  最后忘记拍修好后的屏

网友:
你没用风枪加焊下吗?

网友:
又学了一招,相信以后可以用得着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电感都会坏???

网友B:
你说的是那些模块供电小贴片电感还是那种大的磁块电感呢

网友C:
纳尼??想再确认下,是不是屏也没坏,就只是那供电电感坏了而已??

网友:
估计 很多人 都在想 显卡  显存问题

网友D:
是我就会觉的是显卡或者屏幕了,
但是楼主你那个显卡供电没有不会导致那么花吧!
屏应该也有问题吧

网友E:
这个有图纸的,有很多种版本,有,961, 960 ,981 ,980,这款机器,有个毛病,如果开机灰屏,那个主板跳线一定要调对,否则不显示,这款机器,显卡背面电感容易出问题,还有经常出现不过保护隔离,有时放下电就可以解决问题,电路保护的比较好,一般都是那几个330电容有问题引起短路的,还有此款机器,凡是触发到0.15掉电的,基本都是那个,CPU供电芯片坏了,换了马上好,系统供电芯片也很容易坏,如果进水的机器,基本上是那个待机芯片的 16供电脚,容易烧断线。此款机器的BIOS要刷的话,必须刷三个,南桥的,EC的,还有密码芯片,否则也不会亮机的。

SONYM960&M970 MBX-224 VPC-EA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我就会觉的是显卡或者屏幕了,
但是楼主你那个显卡供电没有不会导致那么花吧!
屏应该也有问题吧

换了电感之后 在开机屏没有问题 我一开始也为也是屏有问题 屏有问题商家就不会拿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纳尼??想再确认下,是不是屏也没坏,就只是那供电电感坏了而已??

是的 只是那个电感坏了  原机屏屏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那些模块供电小贴片电感还是那种大的磁块电感呢

        小的贴片电感

网友:
电感坏的真是少见。

网友:
究竟这屏是用换不用?

网友:
有好多都是跑线.都不会跳..

网友:
你运气真好,修了几年电脑还没遇上这样的好事

网友:
有修过一台类似的。灰屏。是电感断线了

网友:
不错  学习了啊

wxf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图纸的,有很多种版本,有,961, 960 ,981 ,980,这款机器,有个毛病,如果开机灰屏,那个主板跳 ...

楼主  解释的够清楚的了     记下来

网友:
以后遇到这种问题   先不盲目的 弄显卡  显存的    查查供电~

网友:
如果没发现此电感断路的话,肯定要干显卡

网友:
16楼的宝贵经验,谢谢

网友:
看到这种现象第一感觉是屏线没插好,然后是屏,再后是屏线周围元器件,再是显卡周围元器件,最后是显卡,就如笔记本上电时序一样,倒着往回查

网友:
这款机修过二台了。。不过都不是地个小电感坏。。是主板跳线的问题。

网友:
这是小电感坏了啊,还以为是虚了呢?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

wxf -4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一种花屏的维修方法,这种花应该是显存缺电压吧

网友:
楼主好思路,百分之80的人都会先杀显卡。

网友:
不理解,花屏缺供电。

网友:
又学了一招,不管什么样的故障现象从最基本的一点点查总能找到结果的。

网友:
电感坏  出现的几率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图纸的,有很多种版本,有,961, 960 ,981 ,980,这款机器,有个毛病,如果开机灰屏,那个主板跳 ...

楼主,解释的太详细了,好人,顶一个

网友:
我遇到这种问题一般都会测下那些电感再搞别的

网友:
学到了,下次碰到了先量这个!

网友:
楼主正解,不能一来就动桥,二杆子,不是维修技术员的做派。

网友:
16楼分享了更多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
这个是ATI显卡的一路供电!DPEF_VDD10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一个  换了显卡不行就给客户换板子了   要是早看到你的就好了  呵呵

网友:
学习了,以后花屏要注意供电问题

网友:
恩 ,前天来了三张卡,点不亮电压对,然后加焊显卡,最后发现时行场门电路有问题,结果加焊的那张卡加挂了,  。。。还是像楼主那样仔细一点的好

网友:
会修的都不会直接干 都会先烘一烘

网友:
估计是显卡模块出了问题 了,供电跟不上所以花 屏,换做我一看这种情况就得干显卡啊

网友:
坏电感的真少见

网友:
以前也有遇到过 ,故障是不显示

网友:
是我的话直接干显卡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 一样的  显卡供电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图纸的,有很多种版本,有,961, 960 ,981 ,980,这款机器,有个毛病,如果开机灰屏,那个主板跳 ...

总结的很详细,不过sony的AMD机器很少修到

网友:
楼主是不是修过啊同样的问题啊,怎么自接就查这个地方啊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要是我早干显卡了

网友:
学习楼主,确实如果单做BGA花费的时间更长了。

网友:
没有供电怎么个花屏啊

网友:
我修到一个戴尔N5010外接像你这么花屏的,换显卡都一样,为什么没早看到呀

网友(2014-04-17):
碰到过屏有反应,无背光,屏供电F15坏,屏也坏了。

网友:
就是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