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21 开机电流到1.2A,不跑码

楼主(2014-03-18):
HP4321 开机电流到1.2A,不跑码!不掉电。把内存去掉,电流直接到1.5A,也不跑。一会温度上来就掉电。求维修思路

网友:
在线等你们回复哟

网友:
CPU换过么?是不是AMD的?

网友:
是AMD的话那北桥要腌了它。

网友:
北桥试试吧,先刷bios,再干桥

网友:
I3-330的,BIOS确定了,显卡压了。故障一样,

网友:
不理解为什么内存不上,会温度升高而断电。电流增加到1.5,

网友:
显卡坏了,BGA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