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白屏

楼主(2014-03-18):
接外接亮机,查主板上屏供电保险正常,查屏上供电保险正常,查3.3v的供电mos管为Q5,没有安装,则查u37出来的3.3v正常。换屏亮机。屏坏了

网友:
灯管坏了或者高压坏了,不是屏坏了,不过这样赚钱快,

网友:
高压板坏会暗屏的!!!

网友:
换屏最直接了

网友:
有可能屏接口…呵呵,不插也白屏,数据传输有问题

网友:
屏坏了不亮的很少  看电流大概也知道机子亮没亮

网友:
没有工具不好判断,有点屏工具就好些!

网友:
换屏幕就好了,肯定是屏的供电部分不行哦

网友:
换屏亮机。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