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偏高

楼主(2014-03-18):
待机偏高
今天接到一台上网本,之前没被人修过。客户描述不开机。插上电流表发现,待机偏高0.8只能出发到0.12,待机偏高说明有地方短路了,拆机拿出主板,打对地阻值发现辅助供电芯片线圈对地,万用表量发现其227滤波电容穿了,料板上找不到一样大的可用220或330电容替换,换后待机0.2触发电流正常。接屏亮机

网友:
拆机拿出主板,打对地阻值发现辅助供电芯片线圈对地

指的是那个芯片

网友:
换后待机0.2触发电流正常。接屏亮机%

应该是0.02吧

网友:
一气呵成,适合初学者学习

网友:
电流是不是0.08  0.02啊 待机要是0.2那也太高了吧

网友:
待机电流偏高无非就是主供电芯片 南桥 EC BIOS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还有网卡

网友:
电容一般是 氧化 造成的

网友:
那不是秒杀吗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适合初学者!替他们感谢一下你的分享!

网友:
这不是传说中的捡钱么 哈哈

网友:
电流是不是0.08  0.8大断啊 ,待机要是0.2那也高。兄弟发帖看清。误导人

网友:
电流待机0.8,触发后反而是0.12,看的有点晕?

网友:
电流显示的还行。直接电容短路还是蛮好找的。

网友:
楼主数学没学好,小数点打错啦

网友:
有没有地方发热

网友:
待机都是0.2吗?待机这么高也能开机?

网友:
目测是英语老师教的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