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进来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3-18):
补充内容 (2014-3-19 19:46):
这里的屏是一个屏。用主机测试显示第一张图的画面。用VGA信号发生器测试的画面就是后面的图片。。 用的就是万用驱动板。

网友A:
第一张看着像是屏坏,往后看像屏在自检。看一下排线吧

网友B:
没有vga信号,屛线接触不好

网友:
有竖线的是屏坏了

网友:
第一张是屏坏,下面几个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目测是三星19 BT07屏吧? 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看着像是屏坏,往后看像屏在自检。看一下排线吧

这个屏的图片是 一台机的。。 第一张是插电脑VGA信号测试的。 其余的是用VGA信号发生器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vga信号,屛线接触不好

这个屏的图片是 一台机的。。 第一张是插电脑VGA信号测试的。 其余的是用VGA信号发生器测试的

网友:
这个屏的图片是 一台机的。。 第一张是插电脑VGA信号测试的。 其余的是用VGA信号发生器测试的

网友:
学习一下技术

edisong -3

网友:
第一张图像是屏坏或是屏线的问题,下面几张像是没信号输出自检

网友:
第一个屏坏,后面的信号自检吧

网友:
第一个是屏坏了,后面的是 显示器没有接受到VGA信号,检查下主机 或者显示器,拆开显示器 看看吧,或许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刷下程序试试,看看后面的能好吗?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试下

网友:
程序问题吧,有没有用万用板试试?

网友:
我的神   楼主的运气真不错     老遇到这样的显示器

网友:
最好用通用驱动板点下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