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C E2260S竖线图像与正常图像循环变换VGH与VGL有跳变

楼主(2014-03-18):
  这两天遇到的E2260S液晶屏是LG的屏BM215WF4(T2)(BB),逻辑板号:LM215WF4-TJC1,客户拿来是不通电,修好电源板,发现液晶屏有问题,接信号正常显示一下然后再出现一次竖线状态,我把截图发下来了,供大家帮忙参考有没有遇到过此类问题的,电源板一体板都换过排除板子有问题,最后定位在屏本身的逻辑板上,测量一番发现VGH和VGL的电压不正常,跑线发线VGH输出来自于US2型号为SM4025的QFN芯片,网上未找到PDF,VGH电压跳变29.6V和32.6V,实测发现电压29.6V的时候竖线出来,32.6V的时候正常显示。实测VGL电压跳变3.6V和6.1V。就这样一直循环显示一会好一会坏,时间间隔就一秒一闪。如果高手手里有这个屏逻辑板图纸或者相似图纸奉献一下哦,跑线VGL找不到输出引脚。

网友:
注意看啊。肯定有的。

网友A:
这种类型的屏电路板,早两天修到一个,,也是VGH 31V电压才正常,,VGL 负5.4V没有,,我那个是SM4005 ,,我换了三个,也不行,,外围 的元件,升压电容,升压二极管,都换了,电感 ,续流二极管,滤波电容,基本外围都换完了,还是不行,我那块板,故障跟楼主不同,我那个是负5.4v没有起来,而VGH 只有18V          一次升压的12V是正常的,芯片发热很大,+5V工作电流偏大,,正常工作,只有1.2A   而不正常时,是2.7A,,查过屏参数,,,正常的是电流是1.2A左右,。。。楼主查一下升压二极管,跟升压电容,负压那个,而且,那个电容是可以调节电压的,一定要测量正确电容的容量,,50nf   33nf ,如果用100nf代用,会使二次升压电压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类型的屏电路板,早两天修到一个,,也是VGH 31V电压才正常,,VGL 负5.4V没有,,我那个是SM4005 ,, ...

哦,我明天继续测试看看。我觉得屏坏的可能性不大,主要一秒一正常一秒一竖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类型的屏电路板,早两天修到一个,,也是VGH 31V电压才正常,,VGL 负5.4V没有,,我那个是SM4005 ,, ...

升压电容我找一个屏碎的都换掉了也没好用。

网友:
实测电压
VCOMC       5.1V
VCOM_D      5.1V
VCOM_I       5.1V
VGL        4.4V跳变6.20V循环
VGLO     4.4V跳变6.20V循环
VGH       29.6V跳变33.1V循环
VGH_EO   29.6V跳变33.1V循环
VDD             12.3V
VIN              4.62V跳变4.74V循环
EEP_WP       5V
SDA             3.3V
SCL              3.3V
VSW            4.3V跳变4.4V循环
CSC              0V
GVDD_E        0V
GVDD_O      0.22V

网友:
收藏,以后备用

网友:
屏上的电路也研究啊,真牛

网友:
这个用不到久吧,还是会坏的。

网友:
这个可以换屏了啊

网友B:
屏显芯片不良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显芯片不良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芯片找一个碎屏上代换都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l楼主技术不错  学习了

网友:
求解正在迷途中

网友:
真心学习了显示器现在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正解就是到最后屏也没修好,正解就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但是我说屏坏了,没意思修了,,,这种修了会返修,到时候就不好搞了

网友:
这个是屏不好 应该是面板玻璃有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