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掉电重启 有谁知道吗?

楼主(2014-03-18):
刚刚接到一个客户 CQ40 主板的英特尔的 HM55的桥 ATI的独立显卡 说只要打开任何视频就重启 我拿自己的硬盘和内存测试也是这样 但是我拆开机器 没有完全装好机子就是一下 现在是不装硬盘 用U盘启动进PE然后就掉电重启 CPU供电芯片加焊过也是这样 CPU 也换过 有谁知道吗?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显卡
kdxa2295
刷BIOS修复了吗,

网友:
刷bios 遇见过

网友:
BIOS试试啊

网友:
刷BIOS好了吗? 感觉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显卡已挂吧,求同

网友:
风扇 散热问题 要注意

网友:
加焊显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BIOS 没有刷 显卡也没有加焊

网友:
散热不会有问题 铜管那些都导热 风扇的转数也可以

网友:
bios啊、小白想问,温度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