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该高压板的问题

楼主(2014-03-18):
现在我店修显示器的时候,买的通用高压板有三根线 ,电源两根,和开关信号。大部分只接这三根线,但是有些品牌显示器的亮度调节线也要接,不然的话,屏亮一下就灭了。我们通常把亮度调节线和开关线接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应该接开关,地线,电源,亮度调节

网友:
不能呀,我从不接ADJ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