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闸控制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4-03-18):
朋友单位的,听他说按遥控有时候动作有时候不动作,后来就没有反映了。厂家报价2000,单位不愿意了,一个新的也要不了多少钱,厂家黑呀,
拿到我这里修的。

开始我以为是继电器问题,全拆下然后正常,然后手动短接GND到UP然后DOWN继电器吸合正常呀。

再试无线接收(RADIO RECEIVER),短接也正常继电器吸合。心里有底了

厂家也太厉害了,我都怀疑检查没有检测就说主板坏了。因为厂家直接说主板坏了,朋友直接拿主板过来的,后来我又让他把无线接受器拿来,一试不动作,好了,问题找到了。打开无线接收器可惜芯片信号被打磨掉了,没有办法,直接买个新的无线接收器吧。试机OK
说明下——此板应该是威捷道闸机 版号:DZ6-101   在不接任何外接设备的时候短接上升或者下降,继电器吸合后1~2秒后自动断开。下次遇到这样板子别以为是延时电路问题了。往死里修就不好了

感觉现在的厂家好像都不负责,这个业务员也太黑了,2000也敢要,新板子才400多不得了了。无语

补充内容 (2014-3-19 11:33):
电路图是找的升压芯片的图纸,与实际图纸有点点差异,有哪位大侠知道 QF 印字 的管子是什么型号的场效应管或者三极管。或者能用什么样的型号也行。晚上拍个升压芯片回来换上看看,如果修复会报告情况。

补充内容 (2014-3-19 11:33):
不好意思发错了  呵呵

网友A:
楼主厉害!这样的帖子很不错
!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这样的帖子很不错
!支持

谢谢,同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上传点专业设备的资料。大家共享一下。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就会很容易解决。

网友(点评):
楼主朋友单位的维修水平比较低,遥控通常是有备用的,只要对一下码就能用了,再试就能知道是那里的问题了,连这样都不会,难怪厂家要开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同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上传点专业设备的资料。大家共享一下。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就会很容易解决。

不过现在单位电工的维修水平好像都不怎么高,这个是无线接收器坏了,芯片杯打磨掉了,要是知道芯片型号就修了,没有办法看不到,后来一算直接买个也不贵,加邮费也不了多少钱,然后就直接买了一个接收器,和遥控器上的对下码其实就行了。现在单位电工好像普遍也就只接接电线,搞搞220或380的,别的好像也搞不了什么,有的恒压供水,变频器什么的都不会,都是请外面的老电工,好像有本事的电工都干野活了。很有搞头,上门一下就是200-300百,

网友:
一般2272对应的编码芯片是2262,但是楼主这个是不是就不知道了,也许厂家用的单片机,也许用的兼容的芯片

网友:
好厉害啊。佩服

网友C:
2000块是要的,这个是卖技术,又不是搞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0块是要的,这个是卖技术,又不是搞生产!

但是一整套新的道闸杆子好像有6米多的也要不了多少钱了。一个电路板就要这么多有点太厉害了。冷门好像很带劲,下次搞点这个修修。

网友:
没有搞过这东西

网友:
这都能修得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