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好板子修坏

楼主(2014-03-18):
今天收到一台华硕X8ac本本一台。
先前故障为不触发,有3V和5V,经查为3、5V芯片不良加焊一下OK触发了,也正常开机了。
本来想装好收工了的,因为自己为新手怕焊接不过关,于是做新焊一下。
结果可想而知,最后把焊盘搞掉几个点,
现在想起都气啊……

网友:
悲剧啊,不一定好心就好报

网友:
做什么都要小心啊   吸取到教训了 谢谢

网友:
焊个芯片会掉点啊,最多鼓包呗

网友:
找废板子多练练手啊!我今天练了一下午,还有个贴片的圆柱形电解电容不知道怎么拆好!???

网友:
拖焊盘怎么会坏啊,无语

网友:
细心细心再细心。。。。

网友:
看来真的是新新手呀,无语

网友:
哈哈  慢慢来  别急

网友:
什么样的的芯片!焊点都搞掉了!你在向我们证明你是个新手嘛?

网友A:
哈哈,我原来也这样,其实风枪吹后基本上就OK了,不用烙铁再拖锡的

网友:
如果不是很严重应该还可以飞线的,但很花精神跟时间

网友:
哪位大哥有没有教焊接的技巧啊

网友:
楼主要多练练了

网友:
飞线吧,在放大镜下面焊接。

网友:
我深深的理解!

网友:
理解啊   我也是新手   感同身受啊

网友:
新手 谁能不犯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原来也这样,其实风枪吹后基本上就OK了,不用烙铁再拖锡的

你头像好霸道

网友:
你还能干点啥?

网友:
用风枪焊接会比较好吧

网友:
都是从新手过来的。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搞的。顶起~~~

网友:
烙铁不好整的 还是风枪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