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0黑屏直接秒杀

楼主(2014-03-18):
今天拿到一台联想T4000开机跑马正常没有报警就是屏幕是黑的 直接换了个屏线就OK了备注没有任何灯关指示

网友:
拿来黑屏 屏下方的指示灯没有一个是亮的  新人发理解一下  谢谢

网友A:
楼住备用的屏线比较多啊!佩服

网友B:
主板保险坏也会指示灯不亮哟

网友C:
恩 T400的屏线什么价格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住备用的屏线比较多啊!佩服

还行了 够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保险坏也会指示灯不亮哟

光驱灯是亮的  所以判定是屏这一块  可能是蒙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T400的屏线什么价格呀

不知道  没拿过 你去网上查查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D:
T400的暗屏我碰到多起都是蓝牙短路引起的,导致屏接口处保险开路,故障现象是高压条的灯一个都不亮,屏线损坏往往开机后电源灯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T400的暗屏我碰到多起都是蓝牙短路引起的,导致屏接口处保险开路,故障现象是高压条的灯一个都不亮,屏线损 ...

你的意思是我乱说的了 我只是说出我所维修的事信不信随便你..........我也没拉你来看  谢谢

网友E:
这机。我修过三次是保险电阻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机。我修过三次是保险电阻的问题

是吗 和我说的情况是一样的吗 为什么我修的结果不一样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吗 和我说的情况是一样的吗 为什么我修的结果不一样啊

一般都是滤波电容短路把保险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滤波电容短路把保险烧

哦   原来是这样啊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保险坏也会指示灯不亮哟

人家都说是跑码的机器了,

网友:
是不是屏线断了

网友:
直接更换比较稳定

网友:
是LED灯吗?如果是可以测到直流的升压,就可以凭此判断主板和屏线的问题了,比更换排线更快!

网友:
呵呵,楼主那说的不是很正确哦,,主板坏了也会出现高压指示灯不亮,,出现屏暗,,

网友:
猜的?这么厉害。有的还拆了又装上好了…说说结论嘛!

网友:
不是屏暗吗。

网友:
外接一定正常,才能换屏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