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进水维修

楼主(2014-03-18):
最近生意进入淡季,一天都没有活干,下午去朋友店里头去正看见朋友在拆一台联想E430,在拆的时候跟我讲说是此本进水不通电,说是客户急用,马上把板子拆下,先看板子上进水的地方已经被朋友清洗干净,询问后才得知水是从键盘上面倒下去的,看板号是:LA-8131P 仁宝板。 先不管他三七二十一了 直接上电流表,上电流表待机显示为0.001A 。待机电流应该正常,测得PL402为5V PL401为3.3V待机正常,那么板子的故障是有待机不触发,那就从简单的故障开始排除,测量开机按键ON/OFFBTN#无高电平,那就追这个信号的来源,测量D2412的第三脚无3V的高电平测量R2453一端有3V 一只有0.2V,拆下R2453测量阻值直接为无穷大,换上个100K的电阻后,测量电压还是为0V,奇怪了。难道后后级还有轻微短路,断开J2405电压回到3V的高电平,直接索性把这个3V的ON/OFFBTN#信号直接用镊子对地,机器上电了,那么毫无疑问肯定是开关板或者是开关链接主板的这条线肯定也有短路的地方,使ON/OFFBTN#高电平拉低,测量排线正常,测量开关板上的双二极管也无短路,休眠开关也无短路,索性直接把开关按键挑了,插上开关线 这下不短了。从新换 上按键 开机上电。。机器修复。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赞赏!不错的案例!平常的进水机都没有头绪!

网友:
小白受教了,希望楼主多分享维修心德…

网友:
这机子赚到了,呵呵

网友A:
好像没什么技术难度

网友B:
分析的清楚  楼主的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
清楚,但是楼主也赚到了哈

网友:
楼主是帮朋友修的吧。赚到钱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的清楚  楼主的技术还是可以的

现在维修这个行业不好做呀,跟同行修最到报价也不能超过200,这种问题价格价格自然就越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什么技术难度

我都还是小小白呢,只是发发帖大家相互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