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5G背光闪烁求救

楼主(2014-03-18):
各位老鸟帮帮忙,本人小白,初始是背光闪烁,闪闪就测底不行了。背光电路部分:去掉LED负载电压就都正常了(确定灯是好的了)一带负载就不行,Q1的G极无电压波形输入,是不是就能确定就是芯片的问题了,其他管脚电压都正常,波形也有,芯片一点温度都没有,哪位大侠能告知一下Q1上面标有 QF 印丝的管子是什么场效应管或者三极管,谢谢了。

麻烦了,亲爱的老鸟们。

补充内容 (2014-3-19 11:34):
电路图是找的升压芯片的图纸,与实际图纸有点点差异,有哪位大侠知道 QF 印字 的管子是什么型号的场效应管或者三极管。或者能用什么样的型号也行。晚上拍个升压芯片回来换上看看,如果修复会报告情况。

补充内容 (2014-3-25 11:05):
此板已经修复,外围没有什么元件,为了以防万一我全部检查了一变,确定没有问题后,跟换了升压,芯片,芯片买了两个,第一个装上没有反映,我还以为其他问题,结果换上第二个正常。还8块在淘宝买的呢质量看来不行。

网友:
是NPN场效应管

网友A:
QF是N沟道的场效应管,作开关升压用。你查一下Rs的阻值是否正常还有L1、D1、Cout?
这个是一个升压电路,把7V升到21V左右提供给LED作电源,开机瞬间测EXT有无波形,无则查外围,最后芯片,祝你好运!

网友:
好奇怪的毛病,修好了楼主告小白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是不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没修过 厉害啊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B:
直接换屏不就得了

网友:
找块一样的破屏,吧背光那块剪下来,接供电,地,和开启,看亮度正常就用双面胶固定就OK了

网友C:
这种问题我们修得比较多,直接换芯片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如果换了芯片不行直接改块小板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我们修得比较多,直接换芯片一般都会好的

谢谢,我就是想确定一下,晚上在检查一下,感觉像是芯片坏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改简单省事,但是想修,就是好这口,我也不是专业的,只是帮朋友修修。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屏不就得了

是帮朋友修的,主要目的省钱,我不是专业维修的,就是爱好维修。换屏成本高,还是先换个升压芯片试试。

网友:
升压的电感跟二极管都会引起带负载能力差,芯片可能性还小

网友:
好奇怪的毛病

网友:
换个场管试试,看看试试场管本事问题。不行换芯片,有可能是芯片内部PWM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哎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我们修得比较多,直接换芯片一般都会好的

检查了,最后换的芯片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QF是N沟道的场效应管,作开关升压用。你查一下Rs的阻值是否正常还有L1、D1、Cout?
这个是一个升压电路, ...

最后芯片换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