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关于元器件符号疑问(已解决)

楼主(2014-03-18):
琢磨电路期间,看CPU供电图中,碰到个元器件

这个是MOS管吧N沟道,但是为什么它的符号是Q,Q一般是三极管
看图中器件的极性标注是MOS管(三极管是CBE)
新手,求大侠指教

谢谢,没有师父教,只能这样落魄的不懂个问个

网友:
这是正常的啊

网友:
这个很正常啊!不见怪!

网友:
三极管和场管都是用Q来表示的,至少我见到的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都是这么标注的呀,有的标注是PQ

网友:
啊 谁告诉你 Q就一定是三极管啊

网友:
Q就是三级管和MOS管自己在主板上看看不就一目了然

网友:
场管和三极管都是Q,MOS管和三极管也差不多,有效的脚位就3个,1~3脚是连一起的,5~8是连一起的,4是控制级

网友:
不知楼主怎么学的。

网友:
这个问题就跟问有时候,三极管和肖特基为什么封装一样,是一个道理的。

网友:
一般的三极管和场管都是用Q和PQ标示的

网友:
电路图跟主板上是这么标的,三极管和场管用Q标示

网友:
你这种不耻下问的精神可嘉,将来定能成才,三极管和场效应管都用Q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