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求解

楼主(2014-03-18):
用手摸CPU供电IC芯片就能亮机。不摸就不行。怀疑有漏电换了CPU上下管滤波电容还是一样,求大神看看是什么问题,没有图纸还请各位高手有图纸的分享一下。

网友:
重点测量它周围的原件

网友A:
可以先加热试试,不行再查工作条件,可能是手压的时候导电出了VID电压,开启电压之类的

网友:
没有换芯片 么

网友:
可能虚汗了   你没加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加热试试,不行再查工作条件,可能是手压的时候导电出了VID电压,开启电压之类的

有这个可能

网友:
换个芯片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