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块翔升的翔升GF8200M主板反复掉电上电

楼主(2014-03-18):
手里一块翔升的主板翔升GF8200M  开机反复掉电上电  诊断卡不跑码   诊断卡上RST复位灯一亮主板就会掉电 然后又自己上电  如此反复。但是不接12V  4PIN就不会掉电。求高手指点,

网友:
H61之前的板掉电一般是过压过流和缺某项供电吧。所以还是要查各项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你查下复位针看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缺少了 某项供电吧

网友:
不跑吗也会掉电。。。

网友:
CPU座子压压 试试

网友:
既然不插12V4P不会出现这故障,重点查CPU供电电路,串口芯片电路等12V供电部分

网友:
缺少供电   不是CPU供电   就是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