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5笔记本不过内存 跑05 求搞手给分析下,

楼主(2014-03-19):
是AMD芯片组的
测内存没有MEM_MA_CKE0     和MEM_MA_CKE1  都为0V    这两个信号是CPU发出了,不知道正常的情况是怎样的,另外也不不明白CPU发出这两个信号的条件,请懂的帮分析指导下。谢谢

网友A:
直接做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做北桥吧。

能解释下吗

网友:
换BGA试试

网友:
北桥 不解释、、、、、、、、、、

网友(2014-04-23):
现在手上有一个,故障,一样,也换了北桥,一样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