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打印机共享

楼主(2014-03-19):
求助,怎么弄

网友A:
这个不难的好吧,添加一个网络打印机设置为默认的就可以了,楼主你连这个都不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难的好吧,添加一个网络打印机设置为默认的就可以了,楼主你连这个都不会吗

........以前会,现在都忘了,,好久不弄了,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百度下,主要还是要看你各个电脑的系统

网友:
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

网友:
对设置成一个网络共享就可以了,这样整个网内的机器都可以用,

网友:
先将 连接打印机的一台打印机 设置成共享
其他电脑  添加打印机 网络打印机        还有看系统吧 。  如果系统不一样 ,也装不上。
一般XP 32位  一连就OK

网友(2014-05-08):
连打印机的局域网共享  , 其他电脑连接一下就行了

网友:
方法大致都一样,设打印机为共享,记一下挂打印机计算机机名.为了方便所有计算机设同一工作组,,需要共享打印机的计算机查看工作组计算机找到那台挂了打印机的计算机,进去看到打印机连接,此时会跳出询问是否转装驱动点是
.等几秒钟连接完成,,打印个测试页搞定, 可能会出现其它情况,比如各个电脑系统不统一,打印机挂XP下,WIN7想共用等,此时XP需要另长开启几个选项.有的大型激光打印机是直接挂在局域网中的,直接开始设备打印机,进去添加打印机点选网络打印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