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35V4C开机掉电

楼主(2014-03-19):
今天维修1台三星335V4C笔记本开机掉电,不知从何下手。接万能电源调到19V. 电流跑到0.02----0.80--0.98--1.08--1.26--0.02   裸板去除CPU 内存0.02--0.28--0.40--0.02   掉电后能立即再开机 每次开机不到1分钟就掉电。望同仁能指点下迷津

网友:
能显示吗?这种很有可能是显卡虚焊了。不过I3,I5以上的机器,HWPG信号不正常,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机器 是不是进水了你看下、EC和南桥 你看下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网友:
有没有nec电容  有的话就是电容问题了

网友:
电容方面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