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方向盘控制线快速找线方法

楼主(2014-03-19):
在工作中总结了以下几种找线方法供参考,使用以下方法说明:1、2、3种方法都是在原车音响没更换之前才能使用,4种方法没有限制,找线方法如下:

1 .排除法:本方法最简单,只要的所有已知的线接好后剩下的就没几根,方向盘音响控制线一盘有两条,一条是地线,一条是控制线,如果方向盘控制线地线与大地是共地那就只有控制线,有个别是三条线,两根控制线,一根地线,如果地线是与大地通,那就只有两根了。

2 .直观法:一般原车(注意是原车,不是原车此方法不可行)汽车音响主机上或下方都有标签说明纸,上面有插座引脚功能说明,我们找到的有以下英文印字的脚位有可能是方向盘控制线 。如:remote, steeringSW1, steeringSW2,或只SW字样引脚我们加排除法就可以找到了。

3.电压法:本方法是上面两种方法都找不到,那就要用这种方法来判断了,本方法是最直接,最容易的,不要加装新音响,在原车音响后面的插座(不要拔掉音响),打开钥匙,用万用表20V或50V当去测插座的各引脚电压,一般控制线是5V,控下方向盘控制键,引脚电压会变化,没有变的就不是控制线。

4.电阻法:这方法是不能带电操作的,对与刚接触音响改装行业的人员来说,还是有点不懂。但这种方法是用来判断什么车接方向盘控制颜色的线,用万用表电阻档,10K或20K档测量  .按下方向盘上的键万用表.表上会有相应的电阻数据显示.按一下表上的电阻数据动一下.就表明这个就是方向盘控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