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遇上K42JR,心情不好

楼主(2014-03-19):
前辈们,这台K42JR 进水,烤板,看见主板一切完好,于是上电,就1.3到1.6基本上电就到这里,风扇转一下,就是不亮,用万用表打所有电感,内存电感1.5V电都是有的,包括CPU电感好像是1.2V,反正各项供电是有的,加焊了CPU供电芯片,刷了PCH BIOS,加焊了PCH桥,把CPU附近没装的几个电容用330都装了,故障还是一样!                     我没示波器,我就觉得会不会CPU供电有杂波导致不亮机的,于是更换CPU座子旁两电感连接的6个N沟道MOS管,从料板上取了PWM位置的6个N沟道MOS管,好的一上电就感觉不对劲了,电流一直慢慢上升,3V ,5V电感发烫,我就马上断电。万用表测CPU那两个电感,对地阻值为0了,怎么会这样呢?    都是换的6个料板上N沟道的啊,之前还用万用表打了的,CPU两个电感有的N管子击穿了一个,以及CPU电感旁的NEC JE8电容击穿,更换滤波电容,CPU对地阻止大概在60多欧,对地阻止明显大了( ⊙ o ⊙ )啊!然后又换上这个板子原来的CPU旁2个电感的6个NMOS管【这6个N沟道MOS管,好像你把N下管换成N上管,就出问题还是怎么,一直不明白,我测上管S到D阻值是500欧,下管S到D是160多欧,求前辈分析一下?】                     现在最后的是,CPU旁边两个电感下的6个N管,我就按照K42JR原来起初时候的位置排列,上管在上管位置,下管在下管位置!       但是CPU电感阻值还是50欧,插上CPU,通电,电流上0.2到0.1到0.17就反复这样跳动,然后电源指示灯与大小写A灯就不停的闪动。                  完全没思路了,望前辈们分析,怎么会这样( ⊙ o ⊙ )啊!                        下面是图片K42JR                                                                                 望前辈们分析啊    。。。

你这个图片上的文字看着真累 ……

网友A:
很有可能CPU烧了

网友B:
开始电流都上去了  你吧故障扩大了。。。电流都到了1.6了 这时你应该考虑显卡那部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CPU烧了

可是在换了那6个N沟道场管,上电的时候,我没上CPU,只有看到上电正常后我才会上CPU的。         那你说的CPU烧了,不是无稽之谈( ⊙ o ⊙ )啊!                  最关键的你都不去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电流都上去了  你吧故障扩大了。。。电流都到了1.6了 这时你应该考虑显卡那部分的

是啊     显卡我都用风枪去吹过的,显卡供电电感都有的,就排除了。     问题是我更换了CPU 电感旁的6个N沟道MOS管 ,怎么造成这个现象呢     你能说说(⊙_⊙)?

网友:
其他地方烧了吧!0.2电压都还没出来

网友D:
我遇到K42JC 时开时不开  有时刷BIOS开一下 后又不开 开机的时候温度86度 恒定的 郁闷的死

网友E:
最好T个图纸按时序一个一个的查供电先

网友:
满图都是字!

网友:
楼主 查二级电压,你哪个电流明显二级电压不正常,MOS管一个一个的查,不行就换桥试下

网友F:
1.6 了,你换MOS管干嘛,有根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维修的重要细心

已经很小心了的     换了6个MOS管,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K42JC 时开时不开  有时刷BIOS开一下 后又不开 开机的时候温度86度 恒定的 郁闷的死

恩。那你知道为什么换了6个MOS管就会出现3 5 V 电感发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T个图纸按时序一个一个的查供电先

我现在想知道为什么换了6个N沟道MOS管就会出现3 5V电感发烫,CPu滤波电容击穿。。。。

网友:
你是来打酱油的( ⊙ o ⊙ )啊!    混蛋

网友:
引用 网友F:
1.6 了,你换MOS管干嘛,有根据?

都用说了  ,我以为是CPU PWM电路有杂波,换个6个MOS有可能就不会有杂波,只是排除一下啊     那我换了6个NMOS管,怎么会出现 3 5V电感发烫   CPU滤波电容被击穿,场管被击穿呢

网友H:
楼主明显你将故障扩大了,我只想说,搞维修没有是不可能的,运气来了清个灰都能让你开不了机,很正常,所以不要去怀疑,搞维修还是要选查清楚故障点再下手,像你这样安照通病的点全来了个便,就容易扩大故障,所以还得一步步来修,0.1几,现在肯定电压没有出来完,得查所有供电,包括二极电压!一步步修才是王道!重点留意你动过的地方

网友I:
呵呵  这是什么思路    可能是你不小心了 上管的G虚焊直接烧管子 甚至芯片也挂了   焊好一定要打一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那你知道为什么换了6个MOS管就会出现3 5 V 电感发烫啊

不知道   没遇见过??

网友J:
不想往下看了,开始电流1。6了,还想着去换6个CPU供电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楼主明显你将故障扩大了,我只想说,搞维修没有是不可能的,运气来了清个灰都能让你开不了机,很正常,所以 ...

你说说   CPU PWM   6个N沟道  上下管能不能交换排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  这是什么思路    可能是你不小心了 上管的G虚焊直接烧管子 甚至芯片也挂了   焊好一定要打一下阻值

这个我都是恨注意的,我都是观察好了的,而且还是用烙铁去加焊了的      难道说6个N沟道MOS管,不能交换排列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可是在换了那6个N沟道场管,上电的时候,我没上CPU,只有看到上电正常后我才会上CPU的。         那你说 ...

这机子不上CPU,CPU供电是不会出来的,你如CPU都没上,如何确定CPU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刚开始思路没整清楚就动手了   下载故障扩大了  更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说   CPU PWM   6个N沟道  上下管能不能交换排列

其实楼主我很奇怪,现在不是要管能不能混开排列管子了,现在问题是你把它故障扩大了,你不要去纠结这点了,这样一点用都没有,你要做的就是把后面缺少的什么电压给修出来,如果都能修出来再去上电看看电流是否有变化,懂?不要一根筋再想MOS管了

网友:
人为扩大故障  悲剧啊

网友:
一开始就应该  把cpu旁边的mos管的四个角和三个角各自连上锡,在把那微微发烫的换掉换成三个角的,就ok了

网友:
再把两个电感连上锡

网友:
图片看到真是累

网友:
k42板子不好修呀

网友L:
看见图片上的字,就没有看下去的欲望了

网友:
这明显是显卡的问题  你加焊显卡就行了  可现在不行了   你懂得

网友:
上下管不能随便互换的。。一定要看清楚上下管再换。。

网友:
电流跳变正常吗? 1.6应该要显了 外界有反应么  换个显卡试试  2   后 面烧了   先把短路的东西踩了补上回到以前的状态

网友:
场管的G极没焊好 就会把D-S极击穿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呵呵  这是什么思路    可能是你不小心了 上管的G虚焊直接烧管子 甚至芯片也挂了   焊好一定要打一下阻值

你好  我是新手 我想问一下   N型的Mos管G极虚焊 为什么会烧管子呢

网友:
楼主认为自己的字写的好看还是怎的

网友:
1.6 的电流了 何必去纠结CPU部分呢  一般看下电流跳变 在去判断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M:
你好  我是新手 我想问一下   N型的Mos管G极虚焊 为什么会烧管子呢

第一 上管G级不能悬空  第二 就是没装芯片 千万不要上电  后果你懂的 轻则烧掉上下管和芯片 重则烧掉EC和桥,楼主的 我估计芯片也挂了  犯错误很正常  经验都是练出来的 还有就是通电后在断电 待机也好CPU供电也好 他们的上管GS的击穿的 不要以为坏了 就换其实什么都没坏

网友N:
对地值不对,把cpu芯片拆到,看看,对地值

网友:
对地值只有50是不是有短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说   CPU PWM   6个N沟道  上下管能不能交换排列

多数上管和下管是不可以互换的!当然实验证明还是有可以互换的哈!主要还是不同mos管的参数来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想往下看了,开始电流1。6了,还想着去换6个CPU供电管。

你分析一下  换6个MOS管,怎么会造成击穿电容与上管 ...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机子不上CPU,CPU供电是不会出来的,你如CPU都没上,如何确定CPU供电是正常的?

就是上CPU  电流才是1.6   去测得阿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先给你上传一份图纸,参考下!

谢谢   有图纸可以参考了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那里有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见图片上的字,就没有看下去的欲望了

给个理由啊     就是字不好看,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第一 上管G级不能悬空  第二 就是没装芯片 千万不要上电  后果你懂的 轻则烧掉上下管和芯片 重则烧掉EC和 ...

哦  你这样一说的话   我又有点映像了   我的老师只是顺带的提了一下G极不能悬空 也没讲有什么后果   我也没太注意  现在我会注意的     谢谢了

网友:
论坛有图纸 你这个是可以互换 的  一般来说下管的参数要比上管高一些遇到不一样的就要留意了   你这个是有图纸的 上下管是用的一样的

网友:
lz首先确定换的管正常且能代用,还有焊接。要是有差错,公共点电压直接到负载,何止6个mos管。建议补电子基础,才能解决你所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对地值不对,把cpu芯片拆到,看看,对地值

拆了   阻值还是那么多

网友:
把脑子烧坏了吧。。cpu

网友:
明显你将故障扩大了,一步步修才是王道!重点留意你动过的地方

网友:
上管的G极空焊的可能最大

网友:
你这个修机器的思路????拿到机器不是乱动的。习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