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单位机器大批量出现ghost安装系统后无法引导,重建主引导记录无效,只能setup...

楼主(2014-03-19):
单位的机器有6年多了,除了第一次是按部就班用xp安装盘一点点安装、然后装驱动,之后每次系统有故障都是将原来好的ghost文件直接恢复回去。
可最近一段时间,ghost回去以后都出现类似缺少“NTLDR is missing”字样,无法引导。u盘引导进pe,查看硬盘c分区,是活动分区,而且引导文件一个不缺。所以判断应该是引导指向了其他分区。如果用安装盘setup安装却没问题,可以安装并成功进系统。
怀疑是引导记录故障,u盘启动后进dos运行“fdisk /MBR”,结果是把u盘给干掉了,后来是运行diskgen分区工具,选择硬盘做“重建主引导记录”,可故障依旧。全盘扫描硬盘没有坏道。

我的问题是:
1 现在的故障是硬盘的问题吗?如何解决呢? setup安装太不适合批量操作了。
2 如何解决u盘启动运行fdisk命令问题?制作u盘引导时选择"USB-ZIP"模式了,可是感觉还是当做硬盘看待了。

补充内容 (2014-3-20 21:13):
感谢大家!
很奇怪,我换同事的u盘,进pe恢复相同的gho文件,竟然没有出现启动出错的问题。我的u盘进pe恢复gho文件就不行。

补充内容 (2014-3-20 21:14):
但如果我用我的u盘进dos工具箱,然后用ghost命令恢复相同的gho文件,也没问题,只是比在pe下慢很多。
我和同事的u盘是使用不同的工具做的,我的是晨枫,他的是电脑店,开始都是能用的。

网友:
分区错误,会出现不能引导。

网友:
重新分区看看吧

网友:
这些是小问题

网友A:
硬盘没问题,是系统问题,换个GHOST系统版本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没问题,是系统问题,换个GHOST系统版本看看。

感谢罗工指点

单位有很多台完全一样的机器,我用安装盘一步步安装,再装驱动,然后做备份。
把做好的gho文件在其他机器上恢复,也是一样。只能一个个setu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罗工指点

单位有很多台完全一样的机器,我用安装盘一步步安装,再装驱动,然后做备份。

不要用分区GHOST,最好用全盘GHOST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分区GHOST,最好用全盘GHOST试试

全盘ghost还这没试过,不过这样做数据是个问题。单位现在基本达成共识,重装系统(就是ghost)只破坏c盘数据。

另外我这种情况,能用winhex查看分区信息看出端倪吗?反正我看了半天(主要是先充电了)没发觉有啥异样:
800101000CFEFFFF3F000000FC8A3801
0000C1FF0FFEFFFF3B8B380186591808

网友:
应该是你自己备份的ghost系统出问题了,换一个ghost系统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是disk 2 disk,可能不会出问题。遇到过和楼主类似的故障,采用disk from image就没事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disk 2 disk,可能不会出问题。遇到过和楼主类似的故障,采用disk from image就没事儿了。

问题是我的镜像做的只是分区,硬盘还有其他分区有数据呢

网友D:
看是否有隐藏分区干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是否有隐藏分区干扰了

这个真没有的

网友D:
能确定源盘是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确定源盘是好的吗

一个是装了好多机器的雨林系统,一个是刚刚安装好的,都不行

网友E:
不会吧?电脑什么配置,主板什么芯片组?是不是VIA芯片组?
每台电脑配置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电脑什么配置,主板什么芯片组?是不是VIA芯片组?
每台电脑配置一样的吗?

配置都是一样的,同一批机器。后来发现,可能是我pe系统的ghost的问题,换别的u盘就行了

网友:
元老级的人物啊

网友:
看到你的帖子你已经解决了。那就不出主意了

网友:
下载个最新的GHO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