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O5维修经验经分享

楼主(2014-03-19):
东芝L505跑码7E电流1.06左右(为不过来内存)一例,
经查内存30脚复位信号只有0.24后查上垃正常,此信号为CPU直接发出经过MOS转换给内存复位的MOS那边没问题,CPU是好的,怎么回事呢?后查到系统总线到内存的200脚和202脚有一个脚没3.3V,后发现此线路过孔那里断线了!飞线解决!

东芝L505为无待机一例一插电有0.01安电流跳回0.00,
先查3.3V5V电感没电压LDO3V5V有电压,3.3开启正常,5V开启没有电压,看此机电路设计是要3.3V出来后EC得到工作电压后才发去5V开启信号后才能开启5V电压,换掉供电芯片IC后电流还是一样,但是3.3V一直在跳变,后断开后级就不跳变了,但是后级对地二极体正常,这时就考虑到可能是功率不够,接着找一个发光二极管试了一下,一闪一闪的,电压也相对更低,以为还是芯片问题接着换了一个芯片问题还是一样,没办法接着查吧!发现公共点才17V左右,然后回到保护隔离发现隔离管G极电压18V我的电源是调19V的,正常为12V,想不到这样那边也能量到17V,G极电压是充电芯片控制拉低的,接着查芯片各脚是否正常这时发现稳压二极管这一19V一边1点多伏,正常为0伏才对,更换稳压二极管上电,电流0.01A正常了3.3V5V都正常了,按开机键亮机了,维修到处结束!

这里修机的步骤就不写那么清楚了这讲要点了,写得不好请谅解!
这机找不到图纸和点位只好参考别的图纸来修和跑线路

网友A:
前几天修了几台都是大电容, 看来我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修了几台都是大电容, 看来我运气不错

我这个是I系列的没NEC大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