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1297不加电

楼主(2014-03-19):
      故障:苹果 A1297不加电,充电灯有微弱的暗灭
     维修:1.打了一下各个电感的对地数值,发现屏部分有一个电容短路了,拆掉不短路了,但是充电灯,不亮了,还是不加电。
屏线的1 2被高断了 3脚还连着,看屏线发现平线插子坏了,1 2坏3没坏这个应该还是可以给屏供电。

           2.插上适配器后测试,检测线(电源的检测的那个线)有3.42v,用示波器放到这个脚后,瞬间有一下波,然后是直线了,这个线接u6900,4和5脚都是瞬间有一下波,SMC_BC_ACOK_BUF有电压,4和5插电有35的数值,这个情况只能测EC的条件了,晶振波有时有有事没有,加焊了EC,故障依旧。

3。发了EC后更换 ,可以加电,电源的绿灯亮了。用电池不加电。
4.,看bios的波应该是亮了,而屏的供电和开启没有电压,测内存也有波,cpu的供电,有一组没有波,风扇高速转,cpu的一组没有波能影响不亮吗。听见光驱滋滋的声音了

求助大侠们帮助啊。

补充内容 (2014-3-20 09:21):
EC淘宝买的  说带程序的

补充内容 (2014-3-20 09:25):
820-2849-A 版号

网友:
EC是拆机的吗?

网友:
刷bios 我是i5得bios

网友:
苹果图纸 好难找啊

网友:
是啊  EC是拆机的不   苹果一般EC带程序的

网友:
楼上说的是,换的EC带不带程式哟?

网友:
一样的机器拆的 才可以吧

网友:
a1297 i5的图纸有也有的

APPLE A1297 .pdf

2.16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2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个cpu是不是I的能从图纸看出来吗

网友:
820-2849-A  是这个版号吗

网友:
图纸先下载下来

网友:
ec 带程麻繁了

网友:
苹果比较难修,图纸也难找。

网友:
楼主,我也有台A1297正在修,掉地的,把电源接口壳摔的变形了,现在故障是:单接适配器或电池,绿灯亮,但不开机,电池适配器同时接上,自动开机,所有电感都有波型,但主供电在8-16.5V之间不停的跳,楼主有这个版号的图纸吗,能共享一下吗?另问一下这个主板在正常情况下不接电池,单接适配器能开机吗?

网友:
有个检测适配器的信号灯,必须得点亮 苹果本有的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