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IBM T30检测卡跑码85是什么意思,应该修哪,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4-03-19):
笔记本IBM T30
一开始检测卡跑38,我把显卡焊下来,重新织球焊上,38跑过了,但是又停85上了,还是不亮,折是哪的问题,怎么么测量啊

网友:
查查CPU的时钟,复位。

网友:
BIOS问题,刷下BIOS试试、、、、、

网友(2016-08-16):
我有一台鸿基开机就跑85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