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作为高速缓存盘

楼主(2014-03-19):
我的电脑已经装了系统(win8.1)在机械硬盘里,但电脑里有个16G的固态硬盘,我需要如何操作才能将固态盘作为高速缓存盘(高速缓存盘是系统引导盘吗?)

网友:
转载

用SSD作为高速缓存设置方法:
几步操作:
1、设置虚拟内存:
我的电脑-->右键属性-->高级(点性能里的设置)-->高级(虚拟内存里点更改)-->选中安装SSD后显示的盘符(win7系统的话选系统管理大小、winxp就输入内存条容量的2倍设置虚拟内存完成)
2、在SSD的盘符里建立文件夹名字为TEMP,将电脑环境变量路径指向新建的TEMP文件夹。
3、设置IE浏览器临时文件夹到SSD盘符的一个文件夹里。
这样设置完后,电脑系统日常所用的所有交换文件和缓存文件都在SSD盘里进行处理,就把SSD硬盘的高性能利用上了。
PS: 假如你装上SSD后设置SSD分区盘符为E盘,那么以上操作都在E盘TEMP也建立在E盘包括虚拟内存也放E盘。

另一个推荐的方式:
用EXpresscache软件将ssd作为高速缓存盘使用
http://bbs.pcbeta.com/viewthread-1340603-1-1.html

网友:
才知道混合硬盘是这种用法,收藏了

网友A:
你最好直接把系统装到SSD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直接把系统装到SSD里面

笔记本自带的固态硬盘只有16G太小了,装完系统就没了。

网友B:
把系统装到固态硬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系统装到固态硬会更好

笔记本自带的固态硬盘只有16G太小了,装完系统就没了。

网友:
嗯  16G装系统 是显得小了点   做缓存盘也挺好啊    关键还是电脑的配置

网友:
16G 也差不多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