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IOS识别

楼主(2014-03-19):
师兄们,现在I系列机型都是是双BIOS   EC BIOS与PCH BIOS,我修板子不是很多,还不是很熟悉。             一般EC BIOS都是小8脚    PCH BIOS是大8脚   ,那EC BIOS与 PCH BIOS  各有什么型号啊     除了25系列的    这样下次维修可以一眼看出是BIOS还是MOS管了  ,经常搞混淆啊?

网友A:
看图纸  图纸上会有标示的

网友:
bios 比mos管大一点

网友B:
EC的BIOS也是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  图纸上会有标示的

大哥    不可能什么都去看图纸吧    不看图纸的情况下去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的BIOS也是大的吧

不是    有很多小的

网友:
我一开始也是这个问题,看师傅一眼就看出来,羡慕死了。后来我没事,遇到机子就看BIOS,把遇到的机子BIOS信息都用一个本给记下来,一边看图纸,一般看板子。现在快三个月了,基板上一眼就能看出来。一般BIOS上面要表达的东西多,所以芯片上写的也多,可以凭此和MOS管区分。希望能帮到

网友C:
呵呵 这个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  25系列的 都是1236脚有用 78接3.3  三脚可以接地也可3.3 4接地  1256都是细线 1脚片选  2 5是输入输出 6是时钟  这些是基本知识  你只要排除他不是MOS管  即可两秒之内判断是不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这个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  25系列的 都是1236脚有用 78接3.3  三脚可以接地也可3.3 4接地  1256都是细 ...

是  1256 哈哈 打的太快了  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