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G460独显 不显示 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4-03-19):
G460板子   不加内存  测试卡跑76 7E  4b 十几秒掉电但不重启,加上内存 测试卡跑 76 7E 4b 8A 8b 5E 56 21 17然后掉电重启反复跑码!cpu 内存 显卡  显存 MH55供电都正常! 我刷过MH55旁边的BIOS  EC旁边BIOS  显卡焊过和之前现象一样!电流在1.2A 左右掉 重启反复电流!  请大家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  !多提宝贵建议!

网友:
是不是显卡

网友:
掉电的一般都是缺电压  或者 短路

网友(点评):
供电不缺了 短路 也不会 毕竟可以跑码 去掉内存有变化

网友A:
显卡是N11M-GE1吧,直接换掉

网友(点评):
我现在的跑码到17 请问一下 17 代码表示什么??

网友:
应该是过了内存  。   就重启。 该跑到显卡了

网友:
换显卡测试下

网友:
查查南桥挂接的所有PCI设备以及USB等,然后不行可以考虑显卡,前提是你刷的BIOS绝对没问题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是N11M-GE1吧,直接换掉

显卡是这个型号   换掉可以顺利i好吗?

网友B:
重点查下,内存以后,特别是显卡那部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通病!
  难道没有人修好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下,内存以后,特别是显卡那部分

你说的我检查过了    毕竟跑码应该一半了   内存过了

网友:
显卡  不行了吧

网友C:
bios   南桥 bios  跟  ec  bios  都 刷一下

网友D:
只能按时序慢慢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   南桥 bios  跟  ec  bios  都 刷一下

我都刷了  跑码一样  电流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能按时序慢慢查查

这个板子图纸没介绍时序啊

网友(点评):
不是硬启动时序了。

网友F:
显卡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看来 示波器要 早些入手  有大用

网友:
同意  我也不会用 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坏的可能性大

目前  我也有点怀疑

网友:
一修机一般都是显卡问题多啦

网友:
楼主 换显卡吧

网友(2014-04-19):
我也有个跟你一模一样的机子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弄好了没有 ,刚好我手上也有一台问题和你一样的,准备向客户报显卡了 ,没办法了,只好换显卡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分享下啊  如何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图纸没介绍时序啊

时序帮不到你了,供电基本都正常了,看看cpupg出来了没,应该出来了,不出来电流在0.56。你看看cpu背面u8,5脚管子有没有输出3.3v。在看看cpu有没有发出时钟低电平,看看pci口20脚有没有复位持续3.3v

网友:
用手摸摸CPU供电管热不热

网友:
G460掉电时通病。NIWE1 LA-5751P板。
你别折磨显卡了,我都不忍心看了。它N1M-GE2-S-B1很无辜。
说散热的朋友,一定是没修过的。
你看图纸,有用么?都亮了啊。。。。
修过的都懂

网友:
看看显卡的 胆电容,之前有哥们讲过  一个掉电的 最后换了NEC的 胆电容好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手头上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呢

网友:
显卡周边电压

网友:
G460掉电时通病。NIWE1 LA-5751P板。
你别折磨显卡了,我都不忍心看了。它N1M-GE2-S-B1很无辜。
说散热的朋友,一定是没修过的。
你看图纸,有用么?都亮了啊。。。。
修过的都懂.直接换个BIOS芯片 25Q32,你会有惊喜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个G460 情况和你的一样,,开机跳变到1.6A 掉电然后重起,,,再掉电,,再重起,,示波器打了下BIOS  有波行,,说明机子是工作的,,就是不亮,,刷了BIOS 也一样。。。感觉有硬件过不去,,拿掉网卡还是一样,,,CPU 加电容还是情况一样,,没办法了,,

网友:
有没有高手招指点,,这时应该打一下 什么波型

网友:
b460这个板子比较棘手啊   我的有一块是能进系统就是不显 外接也一样

网友:
亲 告诉你们 G460 上电1,2几掉 是显卡坏了 。。。换掉就好了  我刚刚修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显卡有没有摘掉试过 ?

网友:
这个机器的CPU 很容易坏的  你换一个试试

网友:
应该过了内存 到显卡就掉电  楼主先查查显卡旁边有没有掉东西  让后换显卡把

网友:
诊断卡我好久都没使用了,呵呵

网友(2014-06-07):
楼主,我今天碰到一台和你的一样,你那机子修好了吗? 怎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