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笔记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4-03-19):
联想 t400 开无显示 掉电

网友A:
楼主也太懒了吧,电流到多少,掉电的情况多得很,就打那么几个字,谁能知道问题中啊

网友(2017-01-19):
正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太懒了吧,电流到多少,掉电的情况多得很,就打那么几个字,谁能知道问题中啊

电流到1.1A,怎么搞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到1.1A,怎么搞呢

有没有开机画面呢,测量一下小供电,时钟复位等重要信号,去掉温控信号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开机画面呢,测量一下小供电,时钟复位等重要信号,去掉温控信号试一下

遇到一个病毒,但是有些代码看不懂,能帮忙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遇到一个病毒,但是有些代码看不懂,能帮忙吗???

病毒,我还真的不懂,如果杀不了毒,就重新做系统,格式化硬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病毒,我还真的不懂,如果杀不了毒,就重新做系统,格式化硬盘吧

杀掉了,但是吧,还有一些东西不是胎动,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杀掉了,但是吧,还有一些东西不是胎动,谢谢你

不客气,搞硬件的,对于软件病毒还真是个门外汉,有些地方想帮也帮不上这个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搞硬件的,对于软件病毒还真是个门外汉,有些地方想帮也帮不上这个忙.

还是要谢谢的,只是你说的对,迅维对软件这块也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