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600 刚要进系统卡主喇叭兹兹的响

楼主(2014-03-19):
前几天客户拿来一个本,开机不显做完显卡之后亮机了。本以为装上硬盘就可以了。没想到刚要进系统卡主喇叭发出兹滋的响声。电流降从1.5到0.8A再也不动了。请大家分析分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显卡

网友:
前几天客户拿来一个本,开机不显做完显卡之后亮机了。本以为装上硬盘就可以了。没想到刚要进系统卡主喇叭发出兹滋的响声。电流降从1.5到0.8A再也不动了。请大家分析分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东芝 l630-p I7的U

网友:
电压不稳定呀 看看滤波电容

网友(2014-04-18):
换CPU试一下,有可能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