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4-03-19):
接到一块致铭主板,客户说有一个USB接口不能用。
开机测试,确实如此。USB的数据线打值,和其他的USB数据线值一样,插上鼠标指示灯亮了,说明供电正常。
以为是USB接口旁边的二极管问题,换了之后故障依旧。
求高手指点
板号是ZM-ELG41H-LM

网友:
不用考虑   换南桥吧   。。。。。。。。。。。。。。。

网友:
我也同意,南桥问题

网友:
加焊南桥看看,IO看看!

网友:
不换南桥,不加转换线,还有什么办法,
求指教

网友:
应该是换南桥就ok

网友:
直接干南桥吧

网友:
检查确实是南桥问题,用手摸南桥发烫

网友:
加焊南桥看看,IO看看 以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