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o86s不定时重启。或者黑屏

楼主(2014-03-19):
小白求就,华硕pro86s 不定时重启,各项电压都正常,南桥有点烫手,CPU旁边的电感也有点汤,但是CPU与显卡温度正常,能正常开机,就是不定时重启,有的时候重启之后就会黑屏,显卡貌似没问题。各位看看能否找到原因,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修
研究吧

网友:
把该换的电容统统换掉。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先BIOS 试试   先软后硬嘛

网友:
这种故障,你要看CPU供电芯片是否虚焊,还有EC,显卡。先把温度解决好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笔记本正常SB不会烫手,你测测SB供电正常不?CPU供电电感后的大电容也换掉试试............

网友:
不好说  你先把SB烫手 解决了

网友:
南桥先搞定先。。试试。。。。

网友:
南桥发烫应该不正常看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