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风扇转但是10分钟以后才能点亮进系统

楼主(2014-03-19):
一惠普品牌机电源,确定是电源问题,故障现象是:按开机按钮可以触发风扇转,但是就是点不亮,10分钟以后主板”嘀“一声点亮屏幕进入系统,一切正常。拆下电源短接绿黑,测量各电压5V,12V,3.3,等都有,电路板上两个芯片为2005Z和DM311.师傅们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
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

网友:
请仔细看帖,已经确定是电源问题,请不要再怀疑是主板问题,换新电源后一切正常。

网友:
检查下灰线PG信号,输出电压,应该是延时过长了

网友:
带主板测电压看那路电压不正常.带载不良的电源空电源测量不准的.并且你有10分钟的测量时间.

网友:
电源便宜,没什么好修的吧。

网友:
直接换新电源

网友:
电容漏电?充电速度慢。同意是电容的问题。或者有元件虚焊

网友:
5楼正解,这几年hp中低端pc的用料缩水厉害,如果楼主的电源2年以上,查电容吧。

网友:
我有一个电源 插上电源几分钟才能开机 打开电源一看是待机电路电容鼓包

网友:
电容漏电?充电速度慢。同意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紫色线旁边的电容换掉~

网友:
确实是电容的问题,具体是哪个电容我也不清楚,因为整个电源未发现鼓包的,所以把所有的电容都换了一遍,故障解决了,感谢各位帮忙!

其实把紫线和灰线相关的电容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是分组更换电容,先换PG、5VSB上的,再换12V、5V、3.3V、300V。
换完一组就测试一遍,这样就能找到问题出在哪里了。

——同意xiahaifa的观点,PG、5VSB电容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