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hp520

楼主(2014-03-19):
趁现在有空发个简单维修,骗点分
机器:hp540
故障:开机电流0.22,掉电
开始维修,首先量各电感电压,3,5v,1.05v,正常。发现没内存电压,问题找到打开图纸 量v5in有5v,en1,2都有开启,升压电容有一边vbst有5v,g级没输出,到现在问题应该可以解决,把51124芯片换之, 换好上电正常显示,ok

网友A:
现在分不好挣了 我这有台CQ516的不稳定 准备找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分不好挣了 我这有台CQ516的不稳定 准备找个BIOS试试

是啊,分很珍贵

网友:
牛啊 秒杀了小白这J8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B:
修这样的老机器  现在你们还能收多少钱?  我这里价格很低  不到百

网友:
呵呵,毛病虽小,但也是经验之谈......

网友C:
缺这种明显的电压,比较好。最怕是遇到那些不明显的,得按时序来修的

网友:
内存没电压。。。

网友:
刚卖了一台这样的机器,才卖500,不知道楼主修一下,可以赚多少

网友D:
缺电压啊   恭喜啊秒杀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呀

网友E:
把cpu座家悍一下就ok了

网友E:
楼主好像没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这样的老机器  现在你们还能收多少钱?  我这里价格很低  不到百

混口饭,维修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这种明显的电压,比较好。最怕是遇到那些不明显的,得按时序来修的

对啊,属于简单维修

网友:
对啊,内存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缺电压啊   恭喜啊秒杀了

谢谢,只是为了赚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cpu座家悍一下就ok了

CPU座子,为什么能解释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像没焊好

应该是好了,反正能上电了

网友:
修这样缺电压的本本是很轻松~

网友(2014-11-16):
引用 网友B:
修这样的老机器  现在你们还能收多少钱?  我这里价格很低  不到百

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