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70 I3处理器独立显卡 板号是LA37 10252-2 有3V 5V 按开关 没反应是BIOS

楼主(2014-03-19):
联想V370  I3处理器独立显卡 板号是LA37 10252-2    有3V 5V  按开关没反应是BIOS问题吗

网友:
不一定的,你要触发电路

网友(2014-05-10):
可以先刷Bios看看

网友(2017-07-11):
不一定是BIOS问题          不触发有很多情况

网友:
现量开机电压,在看IO条件。。。

网友:
谁有的,把BIOS传一下。

网友:
开机信号线发个EC了吗? 电压都出来了吗?待机是多少呢?

网友:
开机信号到EC了吗?待机多少?电压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