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KTC显示器不亮 ACER显示器10S左右就黑屏 亮绿灯

楼主(2014-03-19):
充电不亮,测电压板无5v  12V   输出,直接更换电源板是否能好,ACER显示器是灯管的问题么?谢谢回答!!

网友A:
前者换电源板能好,但是你先把驱动板还有灯管接线取下看看有没有5V 12V过去看看是不是那边有什么东西短路拉低了,如果不是被驱动板给拉低了那你换电源板是会好的,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源板原件坏电都没有输出来,也可以查看电源板前级看看大电容有没有电,有的话就是后级坏不输出,第二个我怀疑还是电源板问题,电源板高压不稳定,该高压或者用点屏套件看看还会不会灭了,不会的话就排除屏还有灯管的问题,那就是高压还是电源板这块,可以尝试改高压或者换电源板,看看哪个划算选择哪个

网友:
如果负责不短路的情况,就直接换电源板。如果灯管有问题也不会影响。5------12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者换电源板能好,但是你先把驱动板还有灯管接线取下看看有没有5V 12V过去看看是不是那边有什么东西短路拉 ...

回答的很好,但是很多我看不懂,看来我还得去报个学习班啊!呵呵

网友:
阅读了,学习了。

网友:
这个故障很常见的。主要是灯管个好呀。弄一个单灯高压条。挨个灯管试。灯管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就是高压电路了。不行就直接改高压条

网友:
先测试灯管,再确认高压部分,最后可以确定是 电源板了

网友:
ACER显示器10S左右就黑屏 亮绿灯肯定是高压板电路保护了,灯管有问题了。换灯管把。

网友:
亮绿灯?测电压板无5v  12V   输出?没电灯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者换电源板能好,但是你先把驱动板还有灯管接线取下看看有没有5V 12V过去看看是不是那边有什么东西短路拉 ...

你说无输出。。 大电容有电的话,那就是次级电路坏了?真扯淡。难道电源芯片  开关管等有问题。 就不会使次级电路没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无输出。。 大电容有电的话,那就是次级电路坏了?真扯淡。难道电源芯片  开关管等有问题。 就不会使 ...

你这么愤怒你家里人知道么?我按照我平常的维修思路来,我有什么说什么如果我发现都是开关管或者控制芯片坏了我会返回来查过呀,我只是没有全部说透彻而已,您就这么愤怒?您是愤怒的小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愤怒你家里人知道么?我按照我平常的维修思路来,我有什么说什么如果我发现都是开关管或者控制 ...

我搓!  是你自己原先没解释清楚的   你是愤怒的小鸡鸡

网友:
这个电源板,高压,灯管都 有可能,先要测试灯管高压是不是好的,然后换电源板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搓!  是你自己原先没解释清楚的   你是愤怒的小鸡鸡

好吧谁愤怒我像他知道,我想笑

网友:
ACER显示器的问题是比较麻烦,灯管出问题的不少,可用通用高压板测不出来问题,售后的朋友也很头疼,建议电源、驱动板加灯管一齐换。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板问题哟

网友(2014-04-23):
换个通用板 不行就是灯管

网友:
先测灯管,如果故障一样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灯管是通用的,直接接外接灯管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