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铁皮皮MOS管 求助

楼主(2014-03-19):
师兄们,看到有的主板采用的是铁皮皮MOS管,这个如果坏了,用一般的管子取代换很快就会被击穿。   那这个要怎么去代换呢                 虽然比较简单,但是第一次遇到铁皮皮 MOS管,   怎么代换才不会被击穿         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A:
用同样的就好了 啊   4块一个

网友:
换个八个角的小mos管

网友B:
我修到两台B460和一台B470  都是铁壳子烧坏和CPU烧掉 铁壳子场馆是买的同样的坏的 挺好焊的 B460和B470最爱烧CPU

网友:
普通的发热量过大容易坏。所有散热很重要

网友C:
这个管子又不是很贵 多备点在家里 省的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子又不是很贵 多备点在家里 省的烦啊

只要是一样大小的铁皮,就可以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同样的就好了 啊   4块一个

一样大小的的铁皮MOS管可以代换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到两台B460和一台B470  都是铁壳子烧坏和CPU烧掉 铁壳子场馆是买的同样的坏的 挺好焊的 B460和B470最爱 ...

你是说铁皮皮坏了,把CPU都烧掉了吗

网友:
铁皮MOS管上不是有型号吗?你看一下,应该都能通用的...........

网友:
现在很多这个铁皮管坏的,还是备一点货吧

网友:
建议可以用台式机上面的代换,设计用铁壳考虑的是散热,这种很容易坏。台式机上面的MOS管经用

网友:
备点货吧

网友:
B460  B470  铁壳管坏 很容易烧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