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精典问题。各位大侠有遇到过没。

楼主(2014-03-19):
     联想G450。板号LA-5081P.故障为 要进系统的时候白屏《就是那种有背光无显示的那种》。进BIOS啥的 都正常。还能看到进系统和进还原界面那。。进PE也正常。过了这里里要进系统的时候就是白屏,有时候看不到滚动条,有时候过滚动条白屏。CPU内存,BIOS也都整过。屏不白的时候和白的时候接口信号和电压都是一样。各位同仁有遇到过的没啊?

网友:
程序换了吗?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有问题

网友:
硬盘程序啥都换过,不能解压系统
准备解压的时候就白屏

网友:
最好就换南桥,我就遇到过

网友:
LCD可以改下高压条,LED换屏试下

网友:
还没见过 啊

网友:
以我的经验看来是显卡

网友A:
白屏之后,还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吗?

网友:
是死机白la ?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情况,感觉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之后,还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吗?

听不到的,如果是装WIN7,就会卡在要出微软标示那里,四个小标志要出来的时候,卡在那里不动

网友:
好像不是死机啊

网友:
查LVDS是不是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贴子里说过了,都查过的

网友:
贴子里说过重装过系统的

网友:
还未见过这种问题,好像是显卡供电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主板屏线接口处3V电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主板屏线接口处3V电压有没有???

楼主没仔细看贴子啊。贴子里说过了。电压和信号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