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4736桥供电怪毛病,从没遇到过!

楼主(2014-03-19):
这台机器是返修的,以前是NEC大电容问题接了两个电解电容后好了,过了几天拿回来是新的问题,现在是插电大短路,经查公共点短路,最后摸到桥供电PQ21发烫,拆下来换了之后发现公共点阻值正常,以为就这样修复了,但是奇怪的问题出现了,换了之后还是插电大短路,还是PQ21发烫,这次没有被烧,以为换的场馆有问题,接下来就一直换场馆,但是一直短路,最后把下管一起换了,还是大短路
最后把两个场馆拆了插电发现不短了,能开机就是桥供电没有,因为被拆了上下管了嘛,原本以为是DC-DC电感后面有短路,因为这个电路一工作就短路,结果我就把电感拆掉,装上新换的上下管,结果还是短路,场馆发烫,从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先看图:

实在没办法我就把上下管拆了后测量上管S级和下官D级,居然测出6V的电压,第一感觉就是BOOT脚的pc84击穿了,但是测量没有击穿,然后经测试6V的电压是从芯片的10脚经过PR101 22k电阻过来的,电阻阻值正常,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呀

网友:
你可以试着把控制IC拆掉试试呀

网友:
你把后级供电的拆了式式看

网友:
吧供电   跟电容  都换了

网友:
桥坏没咯。。。

网友:
把芯片直接换了吧

网友:
换芯片呀  芯片击穿很常见吧

网友:
1,电感拿掉不可以开机
2,场管烧,应该考虑控制芯片问题

网友:
拆掉 芯片在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