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不加电

楼主(2014-03-19):
按下开机键没反应 但是 用
示波器
测量 开机键上面的电压 上升的 很慢 不知道 这样对吗
示波器

网友:
这样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这情况不好说,你说得不清楚。。3v5v有起来?

网友:
先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不正常,换个IO试试

网友:
你给的信息太少了,找专业的吗?

网友:
什么意思 , 查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