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显卡供电芯片

楼主(2014-03-19):
  手里一台asus X550C,进水了,显卡供电芯片腐蚀了,型号UP1565P,淘宝上找不到,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型号呢,比如 XX=XX,或者XX-XX呢?

网友:
这个你要是能找到图纸就好办多了,上面也是有型号的

网友:
找个图纸,上面会显示芯片型号的

网友:
请问 知道是什么芯片了吗  我也在找

网友:
我也在找这个芯片。。

网友:
图纸上面有型号啊